[STM32] STM32用寄存器开发怎么建模板

楼主(2013-10-19):
STM32用寄存器开发怎么建模板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11hVm2 这个视频自己下来看看应该就会了  给个原子的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11hVm2 这个视频自己下来看看应该就会了  给个原子的可以吧 ...

这个是基于固件库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基于固件库的

是的啊

网友B:
首先你需要一个适用于你的 Compilier 的启动文件,

相关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以及定义好相关中断函数,剩下的就没有什么区别。

/*****************************************/
Joseph Tennis

网友C:
模板是什么东西?

网友D(2014-01-29):
你所说的应该是直接操作寄存器,不使用库函数。你可以包含该芯片的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如果你想再彻底一些,就改写startup***.s文件。一旦你写好了程序编译,你会发现用库函数编写的程序编译后的代码量会比你所写的程序编译后的代码量多了很多。原因是这个库文件不是专为你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