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ART的问题

楼主(2013-10-1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UART的波特率的误差范围该如何计算呢?

网友A:
波特率误差表现在每一“位”时间变长或变短。
起始位发出后,由于每一“位”时间长或者短,最后一“位”有可能发生错误判断。
不会发生错误判断的波特率误差范围,就是允许的误差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误差表现在每一“位”时间变长或变短。
起始位发出后,由于每一“位”时间长或者短,最后一“位”有 ...

大侠能否通过一个例子,比如时序给推算一下呢?

网友A:
这个还真有些麻烦。
每帧的数据位有8位、9位……之分,停止有1位。1位半……之分。情况有多种,允许误差不一样。
以51单片机,8位数据1位停止为例。51单片机每位8个时钟,在第3、4、5个时钟脉冲检查电平,三次检查相同才能够确认。也就是说,第8位数据后沿不能差到停止位的3/8处,否则就可能发生错误。考虑起始位和数据位(共9位),3/8/9=0.04166。这就是发送方和接收方允许的周期误差,也是允许的频率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有些麻烦。
每帧的数据位有8位、9位……之分,停止有1位。1位半……之分。情况有多种,允许误差不 ...

有点难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有些麻烦。
每帧的数据位有8位、9位……之分,停止有1位。1位半……之分。情况有多种,允许误差不 ...

.....真是细致入微啊.....
这个4%的允许误差这样子来的...

网友C:
就像你打拍子一样,每一拍只差一点儿,但若干拍之后就差很多了,

网友D:
这是最简单的问题,MAYCHANG所算的是保证所有数据都不误码的误差。
还得具体看看UART的内部时序,并非所有的芯片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