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107和103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3-10-19):
小弟在学习stm32f107的板子的时候遇到点麻烦,谁能告诉我107和103的区别在哪里,可以使用V2.03的库吗?
是不是我直接把时钟的配置直接改下就可以直接用了呢?还有,107的板子大家都在用那个库?3.05吗?貌似太麻烦了?
希望用过的朋友能给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库都一样嘛,修改代码也是必要的

网友B:
另外他们的时钟设置不一样

网友C:
没事啊  会有少部分不通用
不过 报错 也很好找出来的

网友D:
3楼贴的图很直观,个别资源数量不一样,还差个网络,其他基本一样

网友E:
朋友,你去下载STM32F1的标准固件库V3.5.0啊,里面涵盖了F103、F105/107各个系列的驱动和例程。
第一,不要再用老版本的V2.0.3了
第二,不要在什么F103上的改,直接就用F105/107的库。

网友F:
官网有最新的库,干嘛用老的:lol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朋友,你去下载STM32F1的标准固件库V3.5.0啊,里面涵盖了F103、F105/107各个系列的驱动和例程。
第一,不要 ...

固件库不是到了4.0版本么 ??
香水城 你还在推销3.5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固件库不是到了4.0版本么 ??
香水城 你还在推销3.5

STM32F1的标准外设固件库,最新版本就是V3.5.0。有图有真相:D

网址:http://www.st.com/web/catalog/tools/FM147/CL1794/SC961/SS1743/PF257890

网友G:
引用 网友E:
STM32F1的标准外设固件库,最新版本就是V3.5.0。有图有真相

网址:http://www.st.com/web/catalog/too ...

哎哟

81大于54
所以我的才是最新鲜的

网友G:
我也是的的确确在ST的网站下载了4.0的库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的的确确在ST的网站下载了4.0的库

不知道是穿越了还是怎么的...

我也依稀记得在官网上哪里看到过stsw-stm32081.zip ,但现在就是搜不到了,no result,如图:diz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