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GND脚没有焊在板子上,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吗?

楼主(2013-10-19):
如果我的ARM芯片上有一个GND脚没有焊在板子上,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吗?
就是一个GND脚悬空了……

网友A:
最好重新画板.....

网友B:
关系不是很大,IC内部已经连接在一起了。

网友C:
平时没事,干扰来了,就不好说,可能本来多一个脚刚好扛住干扰,少了一个接地,就差这一点,扛不住了......................

网友D:
如果有几个地,且芯片的地都是通的话一般情况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E: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感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E:
你的信号   如果  不是要求很严格的  话   我觉得问题都不大

楼主:
多谢朋友们的解答,考虑到提高稳定性的作用,重新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