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跑到这里就死环了……

楼主(2013-10-19):
请教:程序跑到这里就死环了

加了个USB初始化,不加的话可以,一般是怎么一回事呢?

网友A:
应该是启动了上面的中断吧

网友B:
少启动文件?

网友C:
你搜索一下.s里面,看看usb的中断入口函数是什么

网友D:
有可能是中断出了问题   这个应该是的吧   不是很熟悉  这一块

网友E:
中断的问题,可能是在哪里进中断了,但是没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