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为什么

楼主(2013-10-19):
// TI File $Revision: /main/1 $
// Checkin $Date: September 21, 2007   08:58:44 $
//###########################################################################
//
// FILE:    Example_2833xLedBlink.c
//
// TITLE:   DSP2833x eZdsp LED Blink Getting Started Program.
//
// ASSUMPTIONS:
//
//    This program requires the DSP2833x header files.
//
//
//    As supplied, this project is configured for "boot to SARAM"
//    operation.  The 2833x Boot Mode table is shown below.
//    For information on configuring the boot mode of an eZdsp,
//    please refer to the documentation included with the eZdsp,
//
//       $Boot_Table:
//
//         GPIO87   GPIO86     GPIO85   GPIO84
//          XA15     XA14       XA13     XA12
//           PU       PU         PU       PU
//        ==========================================
//            1        1          1        1    Jump to Flash
//            1        1          1        0    SCI-A boot
//            1        1          0        1    SPI-A boot
//            1        1          0        0    I2C-A boot
//            1        0          1        1    eCAN-A boot
//            1        0          1        0    McBSP-A boot
//            1        0          0        1    Jump to XINTF x16
//            1        0          0        0    Jump to XINTF x32
//            0        1          1        1    Jump to OTP
//            0        1          1        0    Parallel GPIO I/O boot
//            0        1          0        1    Parallel XINTF boot
//            0        1          0        0    Jump to SARAM            <- "boot to SARAM"
//            0        0          1        1    Branch to check boot mode
//            0        0          1        0    Boot to flash, bypass ADC cal
//            0        0          0        1    Boot to SARAM, bypass ADC cal
//            0        0          0        0    Boot to SCI-A, bypass ADC cal
//                                              Boot_Table_End$
//
// DESCRIPTION:
//
//    This example configures CPU Timer0 for a 500 msec period, and toggles the GPIO32
//    LED on the 2833x eZdsp once per interrupt. For testing purposes, this example
//    also increments a counter each time the timer asserts an interrupt.
//
//       Watch Variables:
//          CpuTimer0.InterruptCount
//
//       Monitor the GPIO32 LED blink on (for 500 msec) and off (for 500 msec) on the 2833x eZdsp.
//
//###########################################################################
// $TI Release: DSP2833x Header Files V1.10 $
// $Release Date: February 15, 2008 $
//###########################################################################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DSP2833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 DSP2833x Examples Include File

// Prototype statements fo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
interrupt void cpu_timer0_isr(void);
unsigned int Count,Flag;

void main(void)
{
// Step 1. Initialize System Control:
// PLL, WatchDog,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SysCtrl.c file.
   InitSysCtrl();//要对系统时钟初始化,DSP28335禁止看门狗,然后再经过PLL决定系统时钟以及高低速时钟和对需要的外设是否提供外设;

// Step 2. Initalize GPIO: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Gpio.c file and
// illustrates how to set the GPIO to it's default state.
// InitGpio();  // Skipped for this example

// Step 3. Clear all interrupts and initialize PIE vector table: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DINT;//关中断DINT 关闭全局中断,跟51中EA=0;效果相似

// Initialize the PIE contro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state.
// The default state is all PIE interrupts disabled and flags
// are cleared.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PieCtrl.c file.
   InitPieCtrl();//初始化PIE模块,初始化中断寄存器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 Initialize the PIE vector table with pointers to the shell Interrupt
// Service Routines (ISR).
// This will populate the entire table, even if the interrupt
// is not used in this example.  This is useful for debug purposes.
// The shell ISR routines are found in DSP2833x_DefaultIsr.c.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33x_PieVect.c.
   InitPieVectTable();//对向量表进行初始化;初始化PIE矢量表

   //烧写flash
//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烧写flash
//   InitFlash(); //flash初始化

// Interrupts that are used in this example are re-mapped to
// IS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PieVectTable.TINT0 = &cpu_timer0_isr;

   Count = 0;                                        //初始化变量
   Flag=0;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 Step 4. Initialize the Device Peripheral. This function can be
//         found in DSP2833x_CpuTimers.c
   InitCpuTimers();   // For this example, only initialize the Cpu Timers //初始化CPU定时器,
#if (CPU_FRQ_150MHZ)// DSP28_28335||DSP28_28334
// Configure CPU-Timer 0 to interrupt every 500 milliseconds:
// 150MHz CPU Freq, 50 millisecond Period (in uSeconds)
   ConfigCpuTimer(&CpuTimer0, 150, 1000000);// 150 MHz CPU Freq (30 MHz input freq) by DEFAULT
#endif
#if (CPU_FRQ_100MHZ)// DSP28_28332 device only
// Configure CPU-Timer 0 to interrupt every 500 milliseconds:
// 100MHz CPU Freq, 50 millisecond Period (in uSeconds)
   ConfigCpuTimer(&CpuTimer0, 100, 500000);// 100 Mhz CPU Freq (20 MHz input freq)
#endif

// To ensure precise timing, use write-only instructions to write to the entire register. Therefore, if any
// of the configuration bits are changed in ConfigCpuTimer and InitCpuTimers (in DSP2833x_CpuTimers.h), the
// below settings must also be updated.

   CpuTimer0Regs.TCR.all = 0x4001; // Use write-only instruction to set TSS bit = 0 开启定时器

// Step 5. User specific code, enable interrupts:

// Configure GPIO0-3 as a GPIO output pin
   EALLOW;//EALLOW一般和EDIS配套使用,EALLOW就是将该标志位置位,允许对受保护的寄存器操作,
                   //在对受保护的寄存器操作之后,用EDIS恢复寄存器的被保护状态。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0 = 0;//配置GPIO00为普通数字I/O 0  外设 1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0 = 1;//配置GPIO00为输出1 输入0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 = 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 = 1;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2 = 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 = 1;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3 = 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3 = 1;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4 = 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4 = 1;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5 = 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5 = 1;
   GpioCtrlRegs.GPAMUX2.bit.GPIO23 = 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3 = 1;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6 = 0;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36 = 1;
   EDIS;
/****************设置中断*******************/
/****************设置中断向量组和中断号*******************/
// Enable CPU INT1 which is connected to CPU-Timer 0:
   IER |= M_INT1;//中断使能寄存器 中断向量组INT1=0x01 timer0

// Enable TINT0 in the PIE: Group 1 interrupt 7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7 = 1;//中断号:INTx7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and higher priority real-time debug events: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  打开全局中断,跟51中EA=1;效果相似
   ERTM;   //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使能调试事件

// Step 6. IDLE loop. Just sit and loop forever (optional):
   for(;;);
}

/****************中断函数中用户代码*******************/
interrupt void cpu_timer0_isr(void)
{
   CpuTimer0.InterruptCount++;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0 = 1; // Toggle GPIO0 once per 500 milliseconds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1 = 1; // Toggle GPIO1 once per 500 milliseconds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2 = 1; // Toggle GPIO2 once per 500 milliseconds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3 = 1; // Toggle GPIO3 once per 500 milliseconds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4 = 1; // Toggle GPIO3 once per 500 milliseconds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5 = 1; // Toggle GPIO3 once per 500 milliseconds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23 = 1; // Toggle GPIO3 once per 500 milliseconds
   GpioDataRegs.GPBTOGGLE.bit.GPIO36 = 1; // Toggle GPIO3 once per 500 milliseconds
   //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to receive more interrupts from group 1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清除相应的中断位,以便响应下次中断
}

//===========================================================================
// No more.
//===========================================================================

楼主:
这是小灯闪烁的 低电平灯亮 进入中的io口就置1 小灯灭了 为什么小灯闪烁 进中断都置为1 然后没有改变io口 他什么时候又被置为0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小灯闪烁的 低电平灯亮 进入中的io口就置1 小灯灭了 为什么小灯闪烁 进中断都置为1 然后没有改变io口  ...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0 = 1;
是不是电平翻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0 = 1;
是不是电平翻转?

GpioDataRegs.GPATOGGLE    在2812中就是电平反转的寄存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pioDataRegs.GPATOGGLE    在2812中就是电平反转的寄存器

那不就对了吗   电平翻转   LED灯变化

楼主:
谢谢大神们 是电平反转 这点和51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