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里叶变换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10-19):
这是我今天遇到的一道笔试题,看看各位有什么想法

网友A:
不可能的事。

网友B(点评):
日本还真有一整套漫画学电子的丛书,其中就有FFT..

网友C:
见“信号与系统”第1页到最后一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的事。

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信号与系统”第1页到最后一页

这回答不错

网友D:
请向一个完全不懂的人描述傅里叶变换,可以使用漫画,或其他图,字数200字以内!
四个字:

“坐标变换”

网友A:
1+3

网友A:
1+3+5

网友A:
1+3+5+7

网友A:
1+3+5+7+9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

这个是傅里叶级数展开。

周期函数变换为离散“冲击函数”和。

引用 网友A:

网友A(点评):
说得是。不过对楼主,可能只有这样才能够明白一点点。
-|continue;|-| | 2013-10-19 22:30 | 只看该作者
1+3+5+7+9
太强悍了,外星人都能看懂,请教动画效果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D:
任何(复)函数,其实就是向量空间(希尔伯特空间)内的一个向量,其自然“坐标”(自然基)是δ(t-τ)。而e^(jωt)则是此空间中的另一“坐标”(正交归一基)。函数的傅里叶变换就是这两个“坐标”间的变换。而这还是个保持“向量长度”不变的变换——酉变换。所以说,傅里叶变换本质是个“坐标变换”。

酉变换其实常见,如坐标平移或转动变换便是。

关于此,《量子力学》中还给出了个非常形象的表述——就是“表象”。一般有所谓的空间坐标表象和动量表象。而其关系就是傅里叶变换。也就是说,一个“态”(其实就是个复函数)可表示成空间坐标方式,或动量坐标方式。

网友E:
做低频模拟电路的,对信号与系统的知识,要求弱一点,主要理解下S域分析就差不多了。重点偏向于控制理论。
做高频、射频电路的,对信号与系统中的连续信号分析内容要求高些,而控制理论要求相对弱些。
做数据转换器、雷达等,对信号与系统中离散时间处理要求较高,其它的理论相对弱些。

上面的“要求较高”和“相对较弱”的判断,在实践中主要取决于CAD。

网友F:
它表示一个信号有N个正弦波和余弦波叠加而成,这N个正弦余弦波就相当于一道菜里的盐,酱油,油,味精,辣椒等各种成分。

网友G:
将信号从时域分析转变到频域分析。

网友G:
还是版主高!

网友B:
高频电子线路在高校的弱化是导致很多童鞋对频域认识欠缺的根本原因

网友H:
傅立叶变换就是将一个信号由幅度-时间表示的函数转换为振幅-频率表示的函数。
对一个周期性信号来说,它的幅度A在某个时刻t的幅度可以表示为A=F(t)。
同样对于该信号,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示,即在某个频率点它的振幅是多少,即A=F(f)。

应还有个相位(初相位)才能在时哉和频哉中表示同一个信号。没有初相位,再组合起来就不是同一个信号波形了

网友I:
建议可以看看<漫画傅里叶解析.pdf>这本书.我自己没看完,所以也无法直接给出答案.

网友J:
完全不懂之人在完全不懂之时完全不需要它

网友A:
声明:转自EEWORLD

这个电类的都知道。
不错

网友K:
同学,看这里,8分零8秒钟开始看。

网友L:
神动画啊,如果整个电子书上全是这种动画,咱们的水平是不是能上一大截呢?

我认为不能。动画不过是一种辅助手段,直观一些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明:转自EEWORLD

maychang版主太强大了

转贴罢了。

网友M:
版主高手啊~~

网友N:
这个老师讲述的非常不错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A:
声明:转自EEWORLD

这段动画太棒了。

网友P:
不懂的可能看动画还是不懂,举生活中的例子

网友Q:
很优秀的动画

网友R:
动态图好牛X啊

网友S:
从本质上说是正弦波和余弦波的叠加

网友T:
我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必须要说,大学没学懂的傅里叶变换,现在瞬间懂了。
坑爹的大学教育。

网友U:
神级高手

网友V:
引用 网友A:
1+3+5+7+9

叹为观止啊

网友W:
maychang  太强了。。。必须顶一下。。。。

网友X:
引用 网友A:
1+3+5+7+9

这是哪里弄的动画啊~~~很形象啊!

网友Y:
画一个“千千静听”的频谱。

网友Z:
引用 网友A:
1+3+5+7

高,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