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2c5a60s2产生PWM波的程序

楼主(2013-10-19):
这是小弟写的一个用stc12c5a60s2产生PWM波的程序,但不知道为什么PCA/PWM的计数器一直不计数,导致CL的值一直是0,无法与CCAP0L的值进行比较产生PWM波,希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include<STC12C5A60S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SYSCLK  11059200L
sbit PWM=P1^3;

uchar b=0,aa,c=0,d,e,i;

void init()
{
        CCON=0;
        CL=0;
        CH=0;
        CMOD=0x0a;
        CCAPM0=0x42;
          IPH=0x08;
        IP=0x08;
        AUXR=0x01;
        CR=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CCAP0H=CCAP0L=0xcc;
                if(CL!=0xff)
                {
                     if(CL<CCAP0L)
                           PWM=0;
                     else
                           PWM=1;

                }
                else
                {
                        CL=0;
                        CCAP0L=CCAP0H;
                }

        }

}

网友A:
这个IC是有硬件PWM的,你软硬一起用会乱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IC是有硬件PWM的,你软硬一起用会乱套的

我是按照它的数据手册来写的,里面好像没提到硬件PWM波啊,关键是写入CR=1之后,PCA计时器不工作是怎么一回事啊,麻烦您再解释清楚一些,O(∩_∩)O谢谢!

网友A:
PCA可工作于PWM模式,你看看那个寄存器的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