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LLC--MC33067控制芯片

楼主(2013-10-19):
最近在用这款芯片在做一款500W的半桥LLC,调试的时候发现,只要该芯片一旦上电,芯片便输出PWM,无论11引脚(软启动)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芯片都可以输出PWM,并且当通过拉低该芯片11引脚(软启动)并不能关闭芯片PWM输出;而只要故障输入引脚10脚注入一个1V以上的高电平,芯片PWM关闭输出,当10脚高电平恢复到低电平后,PWM并不能自恢复输出, 一定要断开外部供电电源重新上电后芯片才可以恢复输出。
请用过这个芯片的论坛朋友帮忙看看这个芯片是否是这样工作的?谢谢!

网友A:
正常,规格书上不是有描述嘛。

楼主:
通过拉低软启动引脚,发现并不能关闭PWM输出,很是奇怪

楼主:
也就是说无论软启动引脚是处于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对PWM输出貌似没有半点影响.

楼主:
英文非常烂,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段话是怎么样说这个软启动的?谢谢!

网友A:
好吧,再次大致看了一下规格书,LZ在LZ位的描述完全正常。。。。
先说Fault Input脚,确实有自锁功能。。。
再看soft-start脚,这是LLC控制器,软启动的时候是要从高频启动的,是无法通过此脚关pwm的

网友A:
木有搞过LLC,还以为和3525等控制器的软启一样呢。。。惭愧啊。。。

楼主:
呵呵,感谢版主的热心啦!我也是初步在尝试调试这个东西,发现很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