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板子,新唐的例程掉电测试电流太大

楼主(2013-10-19):
新唐NANO120的板子,SW那边板子已经甩掉了,液晶叶甩掉了,现在板子上基本就是一个单片机芯片还有一个1117了,1117固定应该是2mA的耗损电流,但是NANO120的芯片调用了厂家例程(先设置掉电为,然后运行WFI指令)后,(为了方便还关掉了例程的看门狗唤醒功能),电流有8mA左右,明显不对头,只比正常运行只少了5mA左右,怀疑只进入了休眠,没有进入掉电,看手册和厂家的BSP又看不出问题,DEBUG也没办法看,因为DEBUG立即就唤醒了。

楼主:
电表有问题,害死人,另外掉电还是有点名堂的,有的地方必须关掉才能省电

网友A:
1117是5毫安左右吧

楼主:
1.8mA的自身功耗,1117在低功耗系统是不能用的,做个开发板能对付

网友B:
进入掉电前要先把不需要用来做唤醒功能的模块的CLK关掉并RST,再把不用的IO口设为输入并接地,这样功耗才能下来。DEMO板上只能完成简单测试,不能做接地动作。

网友C:
时钟关了?上面的PTC电阻拆了?LED拆了?

楼主:
经过折腾基本是搞清楚了,板上的元件没动减掉基本1117的功耗,现在功耗已经是微安级别的了,不过还是有些地方不解
比如 定时器如果掉电前不设置到HIRC(程序里原来是设置在HXT)根本就无法进去掉电状态,多次测试都是这个样子,好像手册也没解释这个问题。

上面叫新浪的朋友跟我说关掉时钟我明白,但是为什么要并RST 我就不太明白,我是想唤醒后程序继续运行而不是复位应该不用做软件复位的操作吧?

网友B:
模块也有个RST,这个对模块的设置不变,复位内部状态机,指针。控制寄存器的内部不会被清除

楼主:
多谢楼上指教明天再去好好看看

楼主:
请问下新浪 我没找到模块内部状态机RST的文档,劳驾您给截图说一下,折腾到现在我基本是搞明白这个掉电机制了,比较遗憾的是厂家的手册没有说得很清楚,我也是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掉电这个东西很多陷阱,如果读状态处理不对芯片直接就不知道在什么状态了,这个东西不能用SW跟踪所以也只能猜。我上面说的定时器问题不能掉电也解决了。既然搞了就像搞透,请新浪网友帮个忙,所谓的RST是不是清楚不需要唤醒模块的中断标志呢?

网友D:
请教版主,能否简单说一下新唐的掉电机制,小弟也刚刚开始搞这个,看得一头雾水,还请指教!

网友E(2013-11-27):
你配置的不对吧

网友E:
进入低功耗前,需要把所有功能关掉,包括IO口

网友F(2026-01-01):
把不需要用来做唤醒功能的模块的CLK关掉并RST,通过寄存器配置与硬件排查降低掉电电流

网友G:
低功耗配置不完整、外设未关闭、硬件设计有漏电流、例程默认配置未优化

网友H:
关闭调试接口,优化中断唤醒逻辑,按手册配置电源管理寄存器

网友I:
新唐例程掉电电流大,因默认开启所有外设、时钟(如 HXT)、IO 上拉,且未优化低功耗模式。解决需关非必需外设 / 时钟,IO 设输入浮空 / 下拉,切 Deep Sleep,用 LVD 触发快速掉电流程;硬件换低功耗 LDO、去冗余上拉,可将 mA 级降至 μA 级,适配电池供电场景。

网友J:
可以尝试在WFI指令前手动关闭所有外设的时钟,然后再进行掉电测试,看看电流是否有明显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