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技术交流] 小四轴的PID怎么调啊~我调了5天了一点成果都没有

楼主(2013-10-19):
我移植了网上一个小四轴的程序,但是PID调了5天了,没一点进展。都说先调ROLL和PITCH,我把飞机固定在细杆子上调,油门加得不高,调了一个数值,感觉挺好的,结果我油门一加上去,飞机就又乱转了~感觉那个细杆子是不是阻力太大了,就换绳子固定的方法,将飞机左右绑上固定在椅子上,调了一个数值感觉也是挺好的,然后YAW还没调,先拿去飞一下,结果一放飞,就又乱了。现在的情况是将飞机用以上的方法固定的时候,调到一个比较好的数值,但是经不起稍大的折腾,挠动一大就乱,没去动他就还好,挺多就是有点等幅振荡,或者就是一直处在高频率的小振荡上(应该是D值太高造成的)。今晚又尝试着用吊着调,哎~这吊着更难调,压根就没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PID值。这几天额没少看PID的资料,其实找来找去无法就那几句话,要么就是讲PID的原理,要么就是说什么先调P再调I,最后调D,但是我觉得四轴上还是比较适合先调P再调D,大部分人都说I可以不调,匿名四轴上的程序都直接把I这个算法去掉了,还有人说电机控制类的就没调过D,但是我发现我这架飞机上没D的话连P都没办法调,没D的话我只能用手去掰飞机感觉有没有力再推回来,但是没办法向网上说的把I和D等于0,调P,直到出现等幅振荡,我这边根本就没见他出现这等幅振荡,P从0调到15,飞机都是各种翻转,必须加D来抑制。另外我有试着调YAW的PID,发现程序上YAW的PID算法就只剩下D的调节了,感觉有点不靠谱,不是说不存在纯D的调节吗?而且我D怎么调飞机在YAW上都是直接不停的旋转的,后来我自己加上了P,并且该了下D的算法,这样ROLL,PITCH,YAW这三个通道的PID算法就一样了,但是发现也老是调不出一个值来,都是乱的~
网上关于这类问题其实是没人会去正面的回答好像,我百度了好久,并没有针对四轴PID调节的详细调节方法与过程,倒是有个视频有讲MWC的PID怎么调,不过就像我上面说的,人家是先单独调P,我单独调P的时候都是直接翻转的,没办法按照他的来调。今天发这个贴也是无奈啊,每天从早调到晚,到第二天还是从头开始调,现在是一点头绪也没有,希望有经验的大神能知道我一下,到底怎么调节PID,调节的飞机要怎么固定。我的时间不多了,老师让我10天左右的时间做出这个飞机,也只要求他能稳一小会儿,不会到处乱飞就行,也就是最低要求了,飞起来就行,但是我卡在PID5天了!估计在一两天时间就得交货了,之前电赛搞飞机就已经让老师失望了一次了,这次················哎,虽然知道问这种问题基本上不会有人愿意给我那么详细的解答的,但是还是死马当活马医啊~

网友A:
PID可不是太好搞,自动化上用得比较多,但是自动化上PID大多是由PLC自己完成的,单片机的木搞过···

网友B:
影响稳定的因素有很多,不一定就是PID没调好,硬件以及姿态解算都相关的。硬件没做好,软件你再调都没有用。姿态解算有问题,可能都飞不起来。过后再是PID,其实PID说起来就这么一点,但实际上去调要看个人的经验,胡乱调是调不出来的。其实网上的资料讲的挺多,也对,关键要看个人去理解。

网友B:
百度里搜“浅谈四轴PID调试心得”吧,那个网友的贴子写的不错,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2014-01-30):
楼主不要着急,这样的事情一直都是比较烦的(对于我等新手来说),建议lz看看一个飞思卡尔卓勤老师直立车调试的视频,也是用陀螺仪,加速度做的直立车,有启发意义,

网友D(2015-06-27):
一样的问题。。。

网友E:
楼主,能不能把你搜到的小四轴资料分享下,我也准备自己DIY一个1012690992@qq.com

网友F:
九轴和角速度传感器有硬件,需要购买定制姿态结果的软件,只需要结果,不需要源码,请问哪位高手有的,有的请联系我
主板上焊接了两组传感器, 每组分别为:
LIS35DE(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MPU9255(九轴传感器)
分别布局在板子的两端,见图(选用两组传感器的目的是为了计算角度更精确);

所有传感器和一个STM32 CPU(STM32F030F4,ST的,16K的Flash空间),以及系统主CPU(ARM8127)一起,挂在同一条I2C总线上,I2C总线已经拉出板外来,要求最后的姿态信息必须由这个STM32 CPU来计算得出后,实时地送给系统主CPU(ARM8127);

要求:
手持设备,慢速移动(类似手持粗笔写字的速度),通过STM32的姿态算法,得出本设备的实时姿态信息;

1.        实时的角度和角速度信息(必须)
2.        实时的位移方向信息(必须)
3.        实时的位移值信息(最好要求实现)

提供环境: 一套可以正常上电和供电的办卡, 开发者不需要任何的其他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