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ltium Designer 09 报错的问题

楼主(2013-10-20):
我在手工布线时,鼠标一点击焊盘就报错   Division by zero at 186DF6F4.   ADVPCB.DLL, Base Address: 182A0000.  Exception Occurred In   AdvancedRoute   这个错误只在Bottom Layer有,在Top Layer没有。重启、重装都试过,不管用。请高手指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没有人知道吗 ?高手们帮忙看看吧!

网友A:
我的一般重启之后就好了

网友B:
还真没遇见过,方便的话把底层器件情况给我看下

网友C:
AD崩溃了

网友:
这个刚遇到过放了个标尺结果死掉了,应该是AD的bug,把PCB转成99格式,在99下找到你哪个错误点删掉就好了。

楼主(2013-12-26):
好久没有来了,结贴有点晚。

楼主:
把以前的PCB删了,重新建了一个新的,OK。

网友D:
额 我也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然后另外建个工程  再加载之前的进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