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nrf24l01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3-10-20):
前几天刚刚搞定SPI2的通信,现在又遇到了怪问题
之前的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629459-1-1.html
我用JLINK单步调试没有问题,但是使用断点直接运行到断点,结果就是不正确的,
不知道大大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
没有解决的办法吗?

楼主:
单步运行可以发送接收,直接运行就发送和接收就像没有做过一样

网友A(2014-03-24):
你有在数据传输完毕后,有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或TX FIFO寄存器的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