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虾帮忙看一下为什么mos管总是烧

楼主(2013-10-20):
输入电压250V,芯片是1377B,带上一个小负载一会就把mos管Q2烧了,电流不到0.5A,用手摸一下管也不烫,K4013的电压和电流分别为800V和6A

楼主:
没人给指导一下吗?

网友A:
既然是开关管不热,那就很有可能是你的RCD吸收回路不合理,或者是变压器漏感太大,一个尖峰下来,你的管子就挂了

网友A:
你的R1是100K的,用两个或者是三个并联,看能不能解决,变压器是不是自己绕的?有没有开气隙?是不是气隙太小了?

网友B:
原理图也可以这么乱。。。挂几个关键点波形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支持下啦

你学到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