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半桥3525开机炸机

楼主(2013-10-20):
300W一个AC/DC,输出72V/4A,传统半桥3525做的硬开关半桥拓扑,开关频率75K,死区时间设置1us,如原理图电压外环采样回来后外部做了一个比例积分调节器,通过控制SS端软启动来控制芯片的PWM输出,现在有以下问题:

1.当芯片先输出PWM,然后调压器升高输入电压到220VAC后,稳定输出72V,满载运行30分钟都比较正常,无局部热点,突加突卸动态也进行了测试,正常。

2.如果当外部调压器先调至220VAC,然后再来开启芯片SS端软启动,PWM输出,这个时候便炸机(没有带负载,只是空载),每次炸机副边二极管都全部烧穿,原边两只MOS挂掉,输入交流保险丝也炸得不成样子(这样的情况已经连续发生3次,暂时还找不到原因和对策)。

3.为什么在先上强电再开弱电的时候会炸机呢?就是开机有一个软启动,SS端也测试过了,软启动时间为1S。

请各位看看帮忙分析一下,附件为原理图。

网友A:
楼主你直接把电路板粘贴上来  别人也容易看的
现在你把文件上传上来,还要解压,还要使用PROTEL打开  多么的麻烦啊 !!

使用SG3525驱动半桥,要有驱动芯片(要求有高端驱动),
楼主的两个V2  V3 (IXFH26N50P3)的标号是 G1 E1 G2 E2
但是找了整个电路图,  都没有G1 E1 G2 E2

网友B:
半桥炸**无非两个原因:
1、变压器偏磁。变压器励磁和去磁伏秒积不对等,造成偏磁,变压器饱和。这个时候,要把隔直电容加大,增加防偏磁电路。
2、桥臂直通。由于干扰,造成两个开关管同时导通。
我怀疑你是第二种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直接把电路板粘贴上来  别人也容易看的
现在你把文件上传上来,还要解压,还要使用PROTEL打开  多么 ...

驱动电路没有贴出,不过绝对可靠,因为在之前的好几个机型都是那个驱动电路,很成熟了,由于嫌麻烦,所以驱动电路没有画出。现在关键强电先上,然后控制开机的时候会炸机,但是只要先开启PWM,再上强电便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桥炸**无非两个原因:
1、变压器偏磁。变压器励磁和去磁伏秒积不对等,造成偏磁,变压器饱和。这个时候, ...

在开机的时候发生炸机,我也怀疑是上下桥臂直通了,但是一直找不出为什么开机的时候会直通?而且为什么每次炸机的时候副边整流二极管都挂掉,按照道理来说,开机直通的话只是原边MOS挂了,但是副边二极管怎么会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驱动电路没有贴出,不过绝对可靠,因为在之前的好几个机型都是那个驱动电路,很成熟了,由于嫌麻烦,所以 ...

驱动电路就是将PWM A 和PWM B经过一个图腾柱放大驱动功率,然后得到对称的正负15V驱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开机的时候发生炸机,我也怀疑是上下桥臂直通了,但是一直找不出为什么开机的时候会直通?而且为什么每 ...

副边整流管只挂一个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驱动电路没有贴出,不过绝对可靠,因为在之前的好几个机型都是那个驱动电路,很成熟了,由于嫌麻烦,所以 ...

这个是不是说已经找到原因所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驱动电路没有贴出,不过绝对可靠,因为在之前的好几个机型都是那个驱动电路,很成熟了,由于嫌麻烦,所以 ...

从你这个回答已经有答案了~~~

楼主:
整流二极管用的共阴极的DSEC30-06A,每次炸的时候体内两个二极管全部短路掉.
我上传几张图片,母线输入为300VDC.
图片A:黄色是原边MOS连接中点对原边母线负端的波形,蓝色是原边电流波形;
图片B:蓝色是原边MOS连接中点对原边母线负端的波形,黄色是副边二极管阳极对副边地的波形;
图片C:经过驱动电路后的两路PWM驱动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你这个回答已经有答案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恳请指导!谢谢

楼主:
还没解决呀,请各位热心高手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C:
你自己不是说了嘛,先开驱动就木事吗。。。这不是原因吗,
电路用可调试验电源供电,设好限流值,先开驱动,先开主电路,分别抓一下驱动波形,对比一下。。。。。

楼主:
处于空载情况下启动控制电路而炸机,估计此时不会产生很大电流吧,所以设置这个限流值并不能防止,如果要炸,还是继续会炸.
PS:电流取样我是从副边母线取样回来的,空载开机瞬间副边还没形成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处于空载情况下启动控制电路而炸机,估计此时不会产生很大电流吧,所以设置这个限流值并不能防止,如果要炸,还 ...

:L
MOS直通短路电源,你说有木有电流呢?

网友:
`有帮助~学习啦~

网友E:
大哥,你的续流二极管呢?

网友F(2014-11-27):
这是过去的行业的老问题…
  不过早己解决了!
  提示一:做100W左右电源、同样用3525、炸**么?…
  为什么300W以上炸**么?…
  嘿嘿!收费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