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8工作不稳定问题

楼主(2013-10-20):
我做了一块2808的电路板,但是在上电的时候reset管脚会有时候高,大多时候直接拉低(reset电路用DS1808和阻容电路都测试过)导致系统无**常运行。而且其PWM在刚上电的时候我下拉了10K电阻,但是有时候却有0~3V不等的电压存在。片子没有烧写程序,仅仅测试上电状态。刚开始考虑是上电时序问题,但是原来公司也是通过LDO直接转3.3和1.8都能正常工作。这个问题已经有1月多了,换过片子和电路板,问题依旧。有大神碰见过类似的问题吗?还是设计有缺陷,求帮助。

网友A:
reset我觉得是你的复位电路设计有问题  不能上电自复位
PWM波上电瞬间用下拉应该是拉不低的
你可以用程序强制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et我觉得是你的复位电路设计有问题  不能上电自复位
PWM波上电瞬间用下拉应该是拉不低的
你可以用程 ...

对于reset电路我的两种方法实际都很简单。1是用专用芯片,这个简单的不能再说了,而且在空板子上我也测试过信号,没有问题。2用阻容电路主要靠上点给电容充电的时间为系统争取复位时间,设计时间为20ms,也单独验证过。
对于PWM的管脚我用10k电阻拉低,参考了datasheet,系统刚上电的时候这些管脚会默认为输入状态,而且内部上拉电阻式禁止的。电流飘逸大概在2uA,所以按照资料是没有问题,而且大多部分管脚也是正常的。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不稳定。而且我测试过我bootmode的上拉电阻竟然在芯片不正常的情况下没有被拉高。不知道版主碰见过这种情况或者见过别人的类似问题吗?

楼主:
有人回答我的问题吗?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reset电路我的两种方法实际都很简单。1是用专用芯片,这个简单的不能再说了,而且在空板子上我也测试 ...

这个就不好说了   没有遇到过  帮忙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不好说了   没有遇到过  帮忙顶

根据现在测试的结果,芯片工作异常!所以我怀疑是芯片烧了,如果是电路设计上的缺陷,这种非暴力烧坏的可能性有什么!!!我测试过5V,3.3V和1.8V,纹波在40mV内。并且目前测试比较稳定。版主能不能给点建议?这样已经烧坏了4个芯片,所以我觉得不是偶尔烧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现在测试的结果,芯片工作异常!所以我怀疑是芯片烧了,如果是电路设计上的缺陷,这种非暴力烧坏的可 ...

那就只有灌电流的可能了   出现问题的片子连接和烧写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有灌电流的可能了   出现问题的片子连接和烧写没问题?

当reset为高的时候运行程序也没问题,没烧写东西,但是擦除过FLASH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我片子除了DSP需要启动用的东西外,其他的东西都没有焊接。下周我再找一个新板子,焊一个新片子测试一下。这个问题真是纠结,我也做了很多年硬件了从来没遇见过这么奇怪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reset为高的时候运行程序也没问题,没烧写东西,但是擦除过FLASH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我片子除了DSP需要 ...

硬件高手了   硬件有时候出的这种问题确实不好判断和处理
等待你解决后的分享   谢谢

楼主:
终于可以结贴了,给出初见的结论。惨痛的教训啊,电路板重新做了,DSP和芯片换了无所。最后发现是用了一个名字叫金鹰的焊锡膏导致,焊锡膏本身测试不导电,但是当焊接之后遇热变成一种液体后直接把3.3拉低了。我已经验证这个现象。后续我不用焊锡膏弄块板子会测试结果的!陷进无处不在啊!!!

网友B:
又是一个焊锡膏惑的祸,松香是一种良好的助焊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一个焊锡膏惑的祸,松香是一种良好的助焊剂,

难道你之前有过类似的教训。我现在只是证明助焊剂有问题,具体我的电路是不是全部是有这个东西引起的还没完全验证的,因为没有这个东西DSP焊接确是一个技术活。正考虑用正规渠道弄一些助焊剂。等全部的测试完毕后我会在这给大家一个结论,也算是一种经验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可以结贴了,给出初见的结论。惨痛的教训啊,电路板重新做了,DSP和芯片换了无所。最后发现是用了一个 ...

具体没遇到过   看来遇到这种稀奇古怪的问题  要多想想
没想到焊锡膏都会带来这种问题

楼主:
今天结贴了,换了一个大厂的助焊剂。测试结果全部正确,坑爹的劣质货害死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你之前有过类似的教训。我现在只是证明助焊剂有问题,具体我的电路是不是全部是有这个东西引起的还没 ...

我以前也遇到跟你差不多的问题。使用一段时间后电阻阻值变小,拆下来测量有些又是好的,有些需要将电阻上的保护膜剥掉就正常。也是助焊剂或锡膏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