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OS管作为开关使用时工作在哪个区?

楼主(2013-10-20):
如题,MOS有三个区,夹断区、可变电阻区和恒流区。对于N沟道MOS管,当Ugs大于开启电压,Uds逐渐增加,管子会先经过可变电阻器,然后预夹断,之后进入恒流区,当MOS管正常工作时,MOS管应当工作在恒流区。当MOS管作为开关工作时,一般只关系Ugs的电压是否超过了开启电压,请问这时候管子工作在哪个区呢?

网友A:
当Ugs<Ugs(th)的时候mos管工作在夹断区,即mos管截止。当Ugs>Ugs(th)时取决于Ud的电压 (Ud电压较小时)有可能工作在可变电阻区,Ud电压较大时工作在恒流区 主要看特性曲线了

网友B:
干吗这么关注这些名词呢?
Vgs和Id有一定的曲线关系,当MOS管可以驱动的电流大于负载需要的电流,电流不再增加,就是饱和了。
就好比三极管的Ic和Ibe有比例关系。
最终只要知道电压电流关系就可以,至于半导体的物理特性,大致了解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吗这么关注这些名词呢?
Vgs和Id有一定的曲线关系,当MOS管可以驱动的电流大于负载需要的电流,电流不再 ...

面试的时候经常被问道这个题目,答不上来,想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UgsUgs(th)时取决于Ud的电压 (Ud电压较小时)有可能工作在可变电阻区,Ud电压较大时工作在恒流区 主要看 ...

开关断开工作在截止区,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开关导通时,工作在哪个区要具体分析Ud的电压,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关断开工作在截止区,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开关导通时,工作在哪个区要具体分析Ud的电压,不能一概而论? ...

你说的这种情况,就是MOS作为开关管使用。
这时候,关断就是UGs小于开启电压。
饱和就是VGs较大,使UDS很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关断开工作在截止区,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开关导通时,工作在哪个区要具体分析Ud的电压,不能一概而论? ...

是的  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种情况,就是MOS作为开关管使用。
这时候,关断就是UGs小于开启电压。
饱和就是VGs较大,使UDS很 ...

Uds很小,工作在可变电阻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图

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lol

网友E:
开关断开应该是在截止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断开应该是在截止区

......

楼主:
感谢大家,结贴了

网友F(2020-05-20):
引用 楼主:
开关断开工作在截止区,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开关导通时,工作在哪个区要具体分析Ud的电压,不能一概而论? ...

buyiding

网友G(2025-01-07):
所以其实是两个区都有咯,因为我看很多文章直接说“低压差线性稳压器”的线性指的就是ldo的mos工作在线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