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CCS2530应该安装什么?

楼主(2013-10-20):
最近想开发CC2530,装CCS不知道选哪个部分,大家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在CC2530是8051的内核,安装比较新版本的iar或者keil就可以
我电脑上keil中芯片选择时就有CC2530:

另外,还需要安装一些套件工具,手册中介绍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C2530是8051的内核,安装比较新版本的iar或者keil就可以
我电脑上keil中芯片选择时就有CC2530:

太谢谢你了,我在keil中找到了CC2530了。那是不是不能用CCS开发,是吗?

网友A:
是的,一些msp430内核的无线ic可以用ccs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一些msp430内核的无线ic可以用ccs开发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