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igner、Creator、Programmer

楼主(2013-10-20):
总结一下这三者的区别:

PSoC Designer是PSoC1的开发环境。
PSoC Creator是PSoC3和PSoC5的开发环境。
PSoC Programmer可以编程PSoC,Clock等具有可配置功能的器件。同时还可以用来调试。

网友A:
PSoC Programmer 是烧录软件,不可以用来调试。

网友B:
补充一下
PSoC Designer开发PSoC1,EZ-color,部分USB产品
Creator开发PSoC3/5
Pragrammer可以最为PSoC/1/3/5,EZ-color,部分USB产品的烧写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结的不错,支持楼主

转载的,呵呵

网友D:
Programmer就是下载程序用的软件了,呵呵

楼主:
嗯,多谢,结贴啦

网友E:
那PSOC 4  用哪个软件开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PSOC 4  用哪个软件开发

补充:PSOC4也是用的Cre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