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GPIO锁定机制

楼主(2013-10-20):
请问STM32 GPIO锁定机制是什么作用,我调用GPIO_PinLockConfig(GPIO_LED,LED1_PIN);
然后还是可以控制它的IO 呀,灯还是可以亮灭啊,不是很理解,
求解,谢谢。

楼主:
测试发现,LCKK位锁定锁定的是CRL CRH对应的模式配置位,并不是说锁定ODR位,
不知道还有没其他作用??
谢谢。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如何

楼主:
有接触过的没??

楼主:
没人回复,结贴吧。

网友B:
    锁定的,引脚的工作模式,而不值。
    目的:防止意外修改。
    例子:
    控制电机的PWM引脚,工作方式为:输出,其引脚值是可高,可低的。如果意外修改了引脚的工作方式为:输入,有可能电机会被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