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启动设置问题

楼主(2013-10-20):
IMX6启动时引脚设置问题。除了原理图中的BOOT_MODE[1:0]和跳线开关8个脚外,其它BT_CFG引脚是否可以任意设置也不会影响IMX6的上电启动?

网友A:
你好,BOOT mode的2个脚,只能配置为从USB启动,还是从板上启动。不能影响到从哪个FLASH启动。
  要想指定从哪个FLASH启动,必须要配置BOOT_CFG (WEIM接口上的那些脚)寄存器。

网友A:
BOOT_CFG0,1,2,3.这是CPU内部寄存器。当板子上电时,CPU 内部固化的ROM CODE会去读BOOT_CFG几个寄存器的内容,从而决定从哪个Flash启动,因此,用户必须要配置EIM接口上的那些PAD的拉高或者拉低。

网友B(2014-09-03):
引用 网友A:
BOOT_CFG0,1,2,3.这是CPU内部寄存器。当板子上电时,CPU 内部固化的ROM CODE会去读BOOT_CFG几个寄存器的内 ...

我用的是imx6q Android 4.2.2 ~
如果我想设置成sd卡启动,即boot_cfg1[7:4] = 010x   那我该在哪里如何修改代码呢?是不是只能通过外接如薄码开关来设置boot_cfg这些值,能不能给个范例!!!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imx6q Android 4.2.2 ~
如果我想设置成sd卡启动,即boot_cfg1[7:4] = 010x   那我该在哪里如何修 ...

你好,从哪里启动首先要看你硬件设计是支持从哪里启动的,然后选择启动模式。具体的你可以参考飞思卡尔官网的参考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imx6q Android 4.2.2 ~
如果我想设置成sd卡启动,即boot_cfg1[7:4] = 010x   那我该在哪里如何修 ...

我想了想这个只能通过外部拨码开关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了想这个只能通过外部拨码开关设置~~~~~

是的。

网友D(2015-04-17):
刚弄好了sd卡启动,以后试试别的启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