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X ccs的Simulator怎么用?汇编如何在线看寄存器变化?

楼主(2013-10-20):
      小白目前在用CCS3.3编写汇编程序,想像keil一样运行程序,查看寄存器变化,求解!

网友A:
选中要看的  然后右击add to watch
可以选中数据类型和refresh

楼主:
我说的是汇编怎么看?
另外是否需要连接硬件调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汇编怎么看?
另外是否需要连接硬件调试?

应该是在硬仿真下才能看寄存器的值
汇编下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