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46视频处理子系统

楼主(2013-10-20):
DM6446的视频处理子系统(VPSS)前端(VPFE)有CCD控制器,可以直接接入CCD/CMOS传感器,是不是这个视频处理子系统可以直接AD转换?那为什么还都要接一个TVP5146的AD转换芯片呢??
输出端(VPBE)可以直接视频解码,DA转换,那么末端还需要接DA转换的芯片吗??
TVP5146有十个视频输入的引脚,是不是意味着可以同时输入十路视频?DM6446可以接入多少个TVP5146(单个5146传输速度不够)?

网友A:
看看这个文档    看能不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文档    看能不能帮到你

解决了一些疑惑,但是还有问题,DM6446有三种运算速度,选取哪种运算速度,仅有时钟频率决定吗?
再有就是最多能接几个TVP5146呀??谢谢你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一些疑惑,但是还有问题,DM6446有三种运算速度,选取哪种运算速度,仅有时钟频率决定吗?
再有就是最多 ...

这应该就是模块时钟的选择了
最多多少路我也不太确定   下来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