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legro和pads文件是否可以互相转换

楼主(2013-10-20):
请教坛友一个问题,allegro文件和pads文件是否可以实现互相转换呢?目前只会用allegro,但是公司说要用pads,要是能互相转换就好了,那就可以先用allegro画好之后再转换成pads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呼叫版主,@riverpeak

网友A:
貌似PADS高版本都支持这个功能的,我现在没装PADS,不敢100%确定,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allegro可以转到Expedition中,expedition的数据也能转到PADS中,所以你提到的问题应该可以搞定,但是有一个问题,转来转去的,文件容易出错,这个要小心

楼主:
好的,非常谢谢!

网友B:
先用allegro画好之后再转换成pads文件 这个很不靠谱,
没有完美转换的,
学习pads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allegro画好之后再转换成pads文件 这个很不靠谱,
没有完美转换的,
学习pads是王道 ...

是的,看来还是得花时间学习pads了。

网友C:
转来转去不太靠谱。。。。。 我一个同事转出错了

网友D(2023-04-20):
转过,有乱码,不太好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