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F接口

楼主(2013-10-20):
CY7C68013的GPIF接口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GPIF是通用可编程接口,可与并口相连,下载程序用的。

楼主:
不会就这么点用途吧,下载程序用USB口也行吧。

网友B:
你还想用来干啥?哈哈

楼主:
能不能和FPGA、DSP进行相连接啊。

网友C:
GPIF接口实际就是个可配置,非常灵活的,功能强大的数字电路。

网友D:
嗯,和FPGA、DSP可以连接

楼主:
嗯,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和FPGA、DSP进行相连接啊。

当然可以 了呀…………

网友F(2013-11-28):
GPIF是采取68013A做主控芯片,通过写状态控制传输数据,可设置8位和16位的,可与DSP和FPGA等连接进行快速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