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明纬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3-10-20):
    大家好。请教一个明纬开端电源的问题。型号为:PS-35-12(输出是DC12V/3AA),电源芯片为NCP1203,是明纬PCB板安装式开关电源。我将此电源用在一个锂电池充电器中。开始使用正常。过了一段时间,用户退回来了。我拆开发现开关电源通电没有反应。就将电源单独拆掉。初步发现,输入级的保险(FS1)烧断,MOS管(Q1)击穿了。ZD1也有损坏。次级初步检查没有什么短路现象。
       于是我将上述损坏元件更换,空载情况下通电,保险又烧了,MOS管也击穿了。其他电阻电容我用数字万用变检测没有发现异常。于是再次更换上述元件,在保险管处窜入一个220V/40W的白炽灯,通电后,灯泡闪亮一下,然后熄灭了。断电后发现灯丝已经熔断。板上元件这次没有什么损坏的。可是我还是不清楚到底哪个环节有问题。
       在此请教高手,请不吝赐教。谢谢。(我将原理图发为附件了)。

明纬开关电源(V0.2).zip

明纬开关电源

网友A:
整流桥肯定也挂了,你换了没有?电源芯片你换了没有?

网友B:
显然IC也挂了,IC周边的都得换,MOS挂了,检流电阻估计也不保

网友B:
LZ可以把原理图转PDF再上传

楼主:
    (1) 整流桥没有坏,因为我将后级断开,检测AC-DC是正常的,AC220V输入,经整流后事DC310V.
    (2)电源IC是挂了,我换成新的了。IC周边的元件我用表测试正常的。
  明天继续在保险管的位置串入一个60W电烙铁,测试看看情况。

网友A:
你说你在保险处串了一个40W的白炽灯,通电后灯丝熔断了,这不可能吧,因为即使后级电路存在严重的短路现象,灯丝也不可能熔断啊,求真相!

网友:
我接触的不良也有这种状况F1,Q1,ZD1不良的和楼主说的一样~整流桥和IC损坏的几率很小~你确认一下大电容~

网友C:
好好看看前级电路,一般结果比较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