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3-10-20):
本人愚钝,想请教大家几个关于I2C的问题。正如图中所示,几个传感器挂接在I2C总线上。查资料得知,I2C外接一个E2PROM,比如说是AT24C02。请问如果多个器件接在I2C上,是每个器件接一个E2PROM还是所有的器件接一个E2PROM啊。谢谢了。

网友A:
EEPROM并非传感器的附件而是独立的,根据你需要的存储容量选择一片合适的即可。该EEPROM由MCU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EEPROM并非传感器的附件而是独立的,根据你需要的存储容量选择一片合适的即可。该EEPROM由MCU操作。 ...

奥,好的,谢谢啊。豁然开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