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BT3904和9013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10-20):
我看不出区别。

完全可以代换吗?

好像3904还电流小点

相关下载

楼主:
3904的cb电压高点。然后就是饱和压降。9013是最大0.6v,3904是0.2v

楼主:
可是两个电流不同呀。一个标志在500ma,一个在200ma。

······························
我猜测这两个主要区别就是饱和压降,是这个吗?

网友A:
二三极管,肖特基。我司有做哦QQ:1094642907

网友B:
3904是开关管,从深饱和恢复回来的存储时间要比9013短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