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dc0804的输入端需要加一个10k的电阻

楼主(2013-10-20):
为什么adc0804的输入端需要加一个10k的电阻

网友A:
(5V/2)-(Vin/2)=2.5-(Vin/2)

网友B:
叠加,同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2)-(Vin/2)=2.5-(Vin/2)

如果去掉那个上拉电阻,为什么输入端会需要加10k电阻呢,我参考的是郭天祥的画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叠加,同楼上

如果去掉那个上拉电阻,为什么输入端会需要加10k电阻呢,我参考的是郭天祥的画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去掉那个上拉电阻,为什么输入端会需要加10k电阻呢,我参考的是郭天祥的画法 ...

滑阻那块画错了吧?我也觉得串10K没必要。不明白为什么要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