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光源] 为什么3W的LED是700mA,1W的是350mA?

楼主(2013-10-20):
入行也有一此日子了,就只听说3W的LED电流一般是700mA,1W的是350mA,而根据P=UI这个公式,怎么都算不对阿?就拿3W的LED来说,假如流过它的电流是700mA,LED电压是3.2V,那么0.7X3.2=2.24W,不足3W阿??望高手指点,谢了。

网友A:
LED一般是恒流驱动,电流一般在2——20mA,在2——5mA亮度有所变化,5mA以上基本无变化,楼主所说的700mA,是不是太夸张了啊?

网友B:
亲,要考虑发热的功率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一般是恒流驱动,电流一般在2——20mA,在2——5mA亮度有所变化,5mA以上基本无变化,楼主所说的700mA, ...

2-20mA的是指示灯
3w的是灯珠,可以照明的

网友C:
要注意压降是不同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一般是恒流驱动,电流一般在2——20mA,在2——5mA亮度有所变化,5mA以上基本无变化,楼主所说的700mA, ...

这个不夸张阿,大功率。

网友D:
兄弟们,这个并不是这样算的啊

网友D:
假如流过它的电流是700mA,LED电压是4V,那么0.7X4=2.8W,
在LED行业,一般超过3.5电压的晶片就是垃圾晶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LED一般是恒流驱动,电流一般在2——20mA,在2——5mA亮度有所变化,5mA以上基本无变化,楼主所说的700mA, ...

好吧,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错了。

你言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如流过它的电流是700mA,LED电压是4V,那么0.7X4=2.8W,
在LED行业,一般超过3.5电压的晶片就是垃圾晶片 ...

高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人!

高人谈不上,只是目前混迹大功率封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假如流过它的电流是700mA,LED电压是4V,那么0.7X4=2.8W,
在LED行业,一般超过3.5电压的晶片就是垃圾晶片 ...

狂人 为啥超过3点几便是垃圾晶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狂人 为啥超过3点几便是垃圾晶片?

除了高压晶片,普通的晶片电压超过3.5V以上就是出于垃圾晶片了;做白光的蓝光晶片电压一般集中3.0-3.4之间,超出这个电压的晶片厂家一般会把他们归类为专案品,有问题的产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了解下

欢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除了高压晶片,普通的晶片电压超过3.5V以上就是出于垃圾晶片了;做白光的蓝光晶片电压一般集中3.0-3.4之 ...

你说的都是电流不大的吧  我有接触过6-10V的哦  不是cob

网友G(2013-11-29):
继续讨论啊,我也有很多不明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都是电流不大的吧  我有接触过6-10V的哦  不是cob

我这的单颗的电流一般是350的700毫安,集成的除外,我这的电压一般是3.5V以内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继续讨论啊,我也有很多不明白的

要有问题才能讨论啊:)

网友H(2014-01-27):
未来灯珠怎么发展呢

网友I:
神马都是传说,我来学习学习

网友J:
一切不是不可能,这需要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