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GPIO口上电后,电平变换

楼主(2013-10-20):
DSP GPIO口上电后,是不是0-15口是低电平,16-87是高电平,GPIO口作为输入后上电都是高电平吗,GPIO口作为输出后上电都是低电平吗,还有GPIO口置为上拉还有下拉是什么意思,电平分别是什么。

网友A:
置为上拉就是内部接上拉电阻,置为下拉就是内部接下拉电阻。电平你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B:
上电瞬间可能都是高电平  这个与GPIO的内部结构有关系
执行到程序处   就取决于代码的设置了

网友C:
上电瞬间都是高电平,进入程序后,GPA默认禁止上拉,为低电平,这高电平时间大概有300ms,上拉电阻大概8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