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 DSP的软件延时怎么看 是多长时间 执行一条指令是多长时间

楼主(2013-10-20):
DSP的软件延时怎么看 是多长时间 执行一条指令是多长时间

网友A:
如果要延时   在一个汇编文件下有写好的DELAY_US函数  这个比较精确
你也可以用ccs软件来测试你某一段代码的执行时间
这个可以看手把手教你学DSP2000系列的一本书
论坛中有电子版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