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操作系统是怎样驱动外部器件的?比如在ARM7上ucos2要驱动lcd

楼主(2013-10-20):
用ARM7上的UCOSII要驱动lcd做一个显示屏,如果单独用ARM7单独驱动LCD的程序,这样的程序好写,但是要用到UCOSII操作系统来做,就不知道将该驱动程序怎样与操作系统结合,是放在UCOSII的任务里?还是在他的初始化程序里?新手求高手指教!!!!!

网友A:
分两步吧,首先要理解如何让外设工作,其次是用符合具体操作系统的驱动格式以被操作系统调用

网友B:
UCOSII 并没有支持设备的驱动程序. 只是对中断有一些管理.
也就是说, 除了遵守中断管理, 其他部分完全可以自由发挥. 驱动灵活处理, 可以单独建立个任务来完成.
当然, 还得用户来处理共享访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OSII 并没有支持设备的驱动程序. 只是对中断有一些管理.
也就是说, 除了遵守中断管理, 其他部分完全可以 ...

谢谢

网友C:
ucosii其实就是把你裸跑的程序当成他的任务进行调度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