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个IO口检测三个按键

楼主(2013-10-20):
因端口限制,想用2个IO口检测3个按键,请问按下图的电路可以吗,s1,s2检测高电平有效,s3该如何检测呢

网友A:
下图???没看到啊

网友B:
简单,
一个IO输出低,的时候,检测另一个的电平,

网友C:
2^2=4,去掉一个00b

网友D:
看看图了,这个还是很简单的。做4个按键都没有问题。

网友C:
这个图有检测顺序的
先S1,S2再S3

网友E:
啊,大神们,我只会两个

网友F:
不能双按键了

网友C:
1: 将RC3,RC4置为输入,读取IO识别S1,S2,高则相应的按键按下,如果有按下则不识别S3

2: 如果S1,S2都没有按下,则RC3输出1,RC4继续输入,读取RC4识别S3

。。。

楼主:
重新上传图了,按ayb_ice大侠的应该可以,在检测步骤上是不是先检测S1和S2然后再把RC3置输出来检测RC4的电平呢

网友G:
一个io口输出低电平然后检测这个io扣是否被拉高,拉高了就是s3按下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G:
一个io口输出低电平然后检测这个io扣是否被拉高,拉高了就是s3按下了

看错了这样不行郁闷

网友H:
如果有空闲的ADC口的话,多少个键都没问题了,而且只需一根线

网友I:
2*2矩阵键盘

网友J:
引用 网友I:
2*2矩阵键盘

2*2用了4个IO口了吧,

网友K:
00 key1
01  key2
10 key3
11 无按键

网友K:
不会发图,捣鼓了半天

网友L(2014-04-25):
没必要搞成这样吧,两个端口分别对地接一个,两个端口之间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