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如何将float型数据以ASCII码通过UART发送至上位机??

楼主(2013-10-20):
思路是先把float型数据转换成ASCII数组,然后用UART发送;
但是MSP430上无法使用sprintf函数,怎么办??
请教大神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转换为sprintf

网友A:
转换为字符串就行的。

楼主:
自己编了一个转换函数,调试成功!!!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编了一个转换函数,调试成功!!!哈哈~~~

很赞!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编了一个转换函数,调试成功!!!哈哈~~~

网友D:
把数据不断的×10 发送就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数据不断的×10 发送就行的。

小数点怎么处理???还有那个小数点后的位数要求呢??全发上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数点怎么处理???还有那个小数点后的位数要求呢??全发上去?? ...

问题解决了,快结贴给分吧:lol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数点怎么处理???还有那个小数点后的位数要求呢??全发上去?? ...

是的,你可以判断是不是小数点的。

网友E(2013-12-10):
小数点,可以用ASCII中相应的char,代替发送过去!~

网友F:
先将float型数据乘以一定的倍数放大到整型的就可以用ASCII码输出啦

网友F:
输出的时候记得要缩小相等的倍数的,在小数部分的前边输出一个小数点的啊

网友G:
1、用sprintf;
2、重定义printf,重写putchar;
3、自己写一个Printf,注意需定义%f;

网友H:
这个问题   真心不懂   帮你顶一个   看到楼上诸位的发言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