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普通DC/DC的功率电感,有没有工作频率限制?

楼主(2013-10-20):
(无正文)

网友A:
表面实装电感 37页 0.8M

网友B:
当然有频率限制

网友C:
所有电感都有其特定的工作频率范围,必须严格按照器件的参数规范使用。

楼主:
多谢各位。有没有简单的方法根据实物估计出它的工作频率?我现在看到的厂家资料,都没明确说到这一点。我这次要个4.7UH,0.6A的电感,没什么量,不好意思到处找厂家问。。

网友D:
好像是,只给Ipeak

网友E:
找VISHAY的,同一种电感量通常分为1.5M为5M的两种,说明书有说到,国产的一般工作频率为1M.

网友F:
肯定有啊。
国产的资料一般都不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