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最基础的却又是最难弄懂得PN结反偏问题

楼主(2013-10-21):
关于二极管PN结的理解,我一直都模模糊糊的,正向偏置很容易就能理解清楚,但是就是想不明白二极管在反向偏置时,为何就没有电流了?在这里就想问几个问题
1,在加上反向电压后,连接二极管的导线中的电子会不会流入P区?

2.1,如果电子不会流入P区,那么为什么不会?

2.2,如果电子会流入P区,那么为什么不会产生电流?或者说,电子会不会通过PN结流向电源正极?

网友A:
如果学的是《模拟电路》相关内容,基本能从其字面上大概理解即可。关键是能将其抽象成“模型”。

网友B:
PN结形成时,N区的一些电子就已经进入了P区,P区的电子数量实际上已经冒了,你还要加个电源往里面塞电子,人家P区肯定不愿意。

当然你加的电源电压实在够高那她不愿意也得愿意,电源的电子还是可以射进P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N结形成时,N区的一些电子就已经进入了P区,P区的电子数量实际上已经冒了,你还要加个电源往里面塞电子, ...

PN结内部有电子进入p区,同样,空穴也有进入n区,这是个扩散电流与漂移电流动态平衡的过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C:
PN结内部有电子进入p区,同样,空穴也有进入n区,这是个扩散电流与漂移电流动态平衡的过程。 ...

由浓度引起的扩散电流与电埸力作用下的漂移电流是相反的。最后达到平衡

楼主:
刚刚找到分资料说PN结在反向偏置的时候,会形成 “少子电流”,正向偏置的时候是形成 “多子电流”,由于 P区少子(电子)非常少,应此PN结反偏时候,电流非常小,还有一点要注意,在PN结反偏的时候,少子电流比PN结正偏的多子电流更容易形成。 至于为什么少子电流非常小,这一点在 半导体物理学 一书中有明确解释 在这只做大概解释, 只有“导带”有空余的原子才接纳自由电子以便形成电流,P区 满足这个要求的原子少的可怜,所以单纯导电性来说,差点可怜, 但为什么正偏的时候会有大电流产生, 这里只能说,正偏时 是扩散电流 而反偏时 是漂移电流。   这里也许说的比较乱,希望有大大能再整理整理,我也会在努力一点,再整理一份完整的有关PN结的资料。

网友D:
利用大学物理里的扩散和漂移的概念,基本能定性理解PN结。要列定量的关系去看半导体物理。基本就是根据扩散和漂移概念,提出多种符合实际的假说,然后列微分方程,最后解这个微分方程。

网友E(2016-10-02):
引用 楼主:
刚刚找到分资料说PN结在反向偏置的时候,会形成 “少子电流”,正向偏置的时候是形成 “多子电流”,由于 P ...

起**皮疙瘩了,因为讲的很明白了,反偏时主要是P区的负离子没有导带空余,不接纳电源负极的电子,作为学生太感谢层主了,通常教材为了保证内容分量妥当,有些东西就是不讲清楚,强行说PN反偏就是少子电流,少子电流就是少,可为啥啊,有些人就是记住完事,问老师老师又不知道你想说什么,所以搞不懂真是很生气。所以,拜谢层主的解答!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刚找到分资料说PN结在反向偏置的时候,会形成 “少子电流”,正向偏置的时候是形成 “多子电流”,由于 P ...

噢,原来是楼主自己搞明白的,好厉害啊

网友F:
一看是研究PN结的,加上是怀疑少子说的,立马就知道是某教授无疑了!!!
如此这般,70岁之前,很难搞定PN结!

网友G:
哈哈,楼上失去罗辑了一一70搞不定,90能么?
呵呵,楼主迷上某菜了一一说pnJ的不都是啊!
节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