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铁电路 续流二极管为什么只需要一个

楼主(2013-10-21):
最近在生产的一块板子上,电磁铁电路的导通是由一个三极管开关电路控制的。三极管断开电路时,为了防止截止电流时的较高的反电动势(上负下正),加了一个续流二极管。但是当三极管导通时,理论上也会有一个反电动势(上正下负),为什么这里不需要加续流二极管呢?
另外我查了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在他的继电器设计那一块,也只有一个续流二极管,请问为什么呢?

PS.我查询了三极管5551的参数,没有发现关于电压Eec的参数,即,当C脚的电压很低(为负值,比如-300V)时,三极管会损坏么?

网友A:
一辆车撞墙启动,哪个更怕冲击?

网友B:
导通的时候有反电动势?电感里都没电流

网友C:
三极管导通时,电感中电动势近似等于电源电压,三极管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很小(饱和压降)。

网友D(点评):
应讲电感的端口电压才对啊,电动势是用磁链随时间的微分来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通的时候有反电动势?电感里都没电流

阻碍电感中电流增大,根据楞次定理:感应电流的效果总是反抗引起感应电流的原因。那么也会有反电动势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导通的时候有反电动势?电感里都没电流

“电动势”可以有....

这其实是个“功率”问题。

“撞墙”时,可以非常大的功率释能量,那人是受不了的。

“启动”时,能量的加注受驱动限制,故相对安全。

但若是某个车撞上来,那就难说了。

网友C:
楼主应该考虑一下,三极管导通时电感电动势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考虑一下,三极管导通时电感电动势方向。

导通时电感电动势方向和电源方向一致。
是否可以这么理解,当导通瞬间,电感两端已经相当于直接连接到电源两端,因此多余的能量会被电池吸收,电压不会超过电池电压。当截止瞬间,电感只有一端接电源正极,另一端悬空,因此不受控制,所以要加续流二极管把电压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势”可以有....

这其实是个“功率”问题。

你的意思是,两者如果能量相同,导通时,电流变化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截止时电流瞬间从大电流降到0,时间更短,所以后者“功率”更大?

网友E:
“电感两端已经相当于直接连接到电源两端”和“另一端悬空”
这两句话揭示了它的电路本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两者如果能量相同,导通时,电流变化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截止时电流瞬间从大电流降到0,时 ...

先明白这么个事实,电感所储能量正比于其上电流的平方。

晶体管关断,电感上的电流瞬间减小,意味着电感的能量须瞬间释放,则必然以高电压方式输出能量,且功率很大。若无续流,此电压(就是反电动势)叠加电源,加载在晶体管上,那通常是受不了滴。

晶体管导通,由于是电压源驱动,能量会相对平稳地注入到电感中去。

关于电感的电动势方向,从你首帖看,你已经清楚。这里给个大小的算式,看了估计就明白了:

    U = L dI/dt

其中L是电感量,dI/dt是电流的变化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导通时电感电动势方向和电源方向一致。
是否可以这么理解,当导通瞬间,电感两端已经相当于直接连接到电 ...

“导通时电感电动势方向和电源方向一致。”
错了。
前面你提到楞次,“感应电流的效果总是反抗引起感应电流的原因”。

“当导通瞬间,电感两端已经相当于直接连接到电源两端,因此多余的能量会被电池吸收”
“相当于直接连接到电源两端”是对的。“多余的能量会被电池吸收”错了,因导通瞬间电感并未储存能量(电感中电流为零,这与反激开关电源电流连续情况不同)。

“截止瞬间,电感只有一端接电源正极,另一端悬空”
10楼Lgz已经解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明白这么个事实,电感所储能量正比于其上电流的平方。

晶体管关断,电感上的电流瞬间减小,意味着电感 ...

谢谢,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通时电感电动势方向和电源方向一致。”
错了。
前面你提到楞次,“感应电流的效果总是反抗引起感应电 ...

谢谢,受教了。
“导通时电感电动势方向和电源方向一致。”我是指电源电压方向,不是电源电流方向,我这里没有说清楚。
“电感中电流为零,这与反激开关电源电流连续情况不同”。我潜意识里的确是把电磁铁等同于反激开关电源了,而这两者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感两端已经相当于直接连接到电源两端”和“另一端悬空”
这两句话揭示了它的电路本质 ...

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导通时电感电动势方向和电源方向一致。
是否可以这么理解,当导通瞬间,电感两端已经相当于直接连接到电 ...

导通时电感的感应电动势方向和电源方向相反。断开时电感的感应电动势方向和电源方向相同。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受教了。
“导通时电感电动势方向和电源方向一致。”我是指电源电压方向,不是电源电流方向,我这 ...

正是电压方向是反的
和反激电源DCM模式实质上木什么不同

网友F:
e=-k*dφ/dt,dφ/dt=kdi/dt.

网友H:
导通瞬间的“反向电动势”与电源极性相同,幅度相等。 因此不需要再增加续流二极管。

关断瞬间的反向电动势与电源串联,如果不加续流二极管则会幅度极高。

网友I:
不用这么精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受教了。
“导通时电感电动势方向和电源方向一致。”我是指电源电压方向,不是电源电流方向,我这 ...

“我是指电源电压方向,不是电源电流方向,我这里没有说清楚。”
还是不对。
看16楼和17楼回复。

网友J:
路过,没曾想到这么精彩。。。呵呵,学习了!

网友D:
其实跟电感的瞬间电流有关,产生的瞬间的端口电压是U=IR,关断时,电流大,电阻也大。开通时电流小,电阻也小。电源内阻比较小的。至于电动势的计算纯属是磁生电的过程 。用磁链算电动势很复杂。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其实跟电感的瞬间电流有关,产生的反电动势是U=IR,关断时,电流大,电阻也大。开通时电流小,电阻也小。电 ...

电感器件电流不能迅速变化,外部端口的电压实际上可以用欧姆算的,

网友D:
如果一个有电流的电感突然二端短路,二端的电压等于0,难道电感的电动势会等于0吗?其实电动势还是一样,只不过全部压在其内阻上而已。外部没有表现出来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跟电感的瞬间电流有关,产生的瞬间的端口电压是U=IR,关断时,电流大,电阻也大。开通时电流小,电阻也 ...

zyj9490概念不应很差,也许表说有点问题。原帖未见,已经编辑,仍有毛病
1. 端口电压关系之一应以瞬时值表达u=i*R
2. 关断时,应以关断速率作为工程计算依据

网友:
~~获益不少`~学习了~

网友K:
另外、关于三极管负压击穿电压时…注:半导体是有极性的!…自己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zyj9490概念不应很差,也许表说有点问题。原帖未见,已经编辑,仍有毛病
1. 端口电压关系之一应以瞬时值 ...

不明白你说的关断速率何意思,软关断模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zyj9490概念不应很差,也许表说有点问题。原帖未见,已经编辑,仍有毛病
1. 端口电压关系之一应以瞬时值 ...

我是这样理解的,在关断时,电感电流续流,在还没有限压管导通时,对电感来说是一个高阻的负载,产生一个高压直到导通限压。在小功率的继电器的磁埸复位的续流管往往用普通的整流二极管,续流时,电感二端的电压只有0.7V左右,大部分的磁埸能量都消耗在其内部了。

网友D:
磁埸能量的复位时能量的消耗分配跟外电路负载有关,外面限压管电压越高,得到的能量就越多。消耗在电感内部的能量就越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你说的关断速率何意思,软关断模式?

当没有续流回路时,关断时是没有电阻可供u=i*R考虑计算的(可做高阻态认识)
所有控制关断器件和电路都会有一个“toff"之类参数,并可将关断过程近似线性,自感电动势就近似有公式产生了
就是说,即便换成瞬时值,u=i*R也会不适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当没有续流回路时,关断时是没有电阻可供u=i*R考虑计算的(可做高阻态认识)
所有控制关断器件和电路都会 ...

我还没有见到这样的磁埸复位负载,线性降低电流的通用电路能否展示一个,非隔离的CCM模式的开关电源是这样的。普通应用不适用。说白了,让它电流线性降低必须要给一个反向恒压电源。说到底还是成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