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图传模块 收到的图像数据 在模拟屏上显示 在信号质量不好的时候 模拟屏会出现黑屏

楼主(2013-10-21):
如题 无线图传模块接收到从远端发射来的数据图像 在模拟屏幕上显示 在信号质量不好的时候 会出现黑屏现象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应该怎样解决呢 谢谢。

网友A:
如果同步信号丢失自然会无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同步信号丢失自然会无显示。

同步信号丢失 问题是出在哪一个环节了呢?
我用同样的无线图传设备 同样的电源给监视器供电,就是那种大的监视器,17inch的,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用现在的小屏 8寸的 就会有这种现象 现在这个屏是TTL的 据说LVDS的效果会好些 如果换成LVDS的屏 对我这个现象能解决或者缓解吗 谢谢

网友A:
门限电平不同以及扫描电路上的区别所致,改成LVDS当然可以大大改善,差分传输比单端传输的抗干扰性会好很多。

楼主:
我的帖子怎么就结贴了?呵呵
问题还没解决呢?
请问下上面的那位大侠
我的问题是传输上的问题 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限电平不同以及扫描电路上的区别所致,改成LVDS当然可以大大改善,差分传输比单端传输的抗干扰性会好很多 ...

请问一下 我的是驱动板的原因还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  支持楼主

谢谢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帖子怎么就结贴了?呵呵
问题还没解决呢?
请问下上面的那位大侠

你的悬赏分为0,系统默认自动结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 我的是驱动板的原因还是什么问题呢

没有详细相关信息就无法判断。总之,是设计上的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悬赏分为0,系统默认自动结贴。

哦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详细相关信息就无法判断。总之,是设计上的不足。

不是自己设计的
是买的网上的模块
液晶屏是群创的8寸液晶屏 型号是AT080TN52
液晶屏的驱动板是 RTD6220芯片
通过图传模块 显示接收的图像
在摄像头短的发射模块移动的过程中 偶尔会出现黑屏的现象
用大的监视器 就不会有这个现象
大的监视器 里面的液晶屏接口似乎都是LVDS的

楼主:
LVDS信号也都是由TTL信号转换过去的
我的接口的那个排线距离也没有多长
应该不会是传输过程中的干扰造成的吧
因为还要买新的液晶屏
如果不好使 钱就白花了
所以请教各位 有经验的指点一下

网友A:
既然是买的成品,那么去选择性能更好的吧。

网友C(2015-05-31):
是不是5V ttl?用的3.3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