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用DS18B20做温度测试.

楼主(2013-10-21):
老是不能显示温度,大神们谁有相关程序啊?急求,有多少分给多少分

楼主:
这个是我程序,貌似还是采集不到,求高手指点啊。

#include<stdio.h>
#include"reg51.h"
#include "LCD_Char_1.h"
#include <math.h>
#include<intrins.h>
sbit DQ=P2^3;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int tempreture;
uint8 outputStr[12];
void delay100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97;a>0;a--);
}
void delay750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3;b>0;b--)
        for(a=248;a>0;a--);
}
void delay40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1;b>0;b--)
        for(a=2;a>0;a--);
}
void delay500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void delay15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3;b>0;b--)
        for(a=3;a>0;a--);
}
void delay7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d;
    for(d=1;d>0;d--)
        for(c=1;c>0;c--)
            for(b=1;b>0;b--)
                for(a=1;a>0;a--);
}
void delay60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3;b>0;b--)
        for(a=3;a>0;a--);
}
void init_ds18b20(void)     //DS18B20初始化send reset and initialization command
{
DQ = 1;                     //DQ复位,不要也可行。
delay7us();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拉低总线
delay750us();                //精确延时,维持至少480us
DQ = 1;                    //释放总线,即拉高了总线
delay500us();                //此处延时有足够,确保能让DS18B20发出存在脉冲。
}
unsigned char Read_One_Byte()       //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read a byte date                            //读数据时,数据以字节的最低有效位先从总线移出
{
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i=0;
for(i=8;i>0;i--)
{
   DQ=0;                  //将总线拉低,要在1us之后释放总线
                           //单片机要在此下降沿后的15us内读数据才会有效。
   _nop_();
   _nop_();                 //至少维持了1us,表示读时序开始
   dat >>= 1;               //让从总线上读到的位数据,依次从高位移动到低位。
   DQ = 1;                  //释放总线,此后DS18B20会控制总线,把数据传输到总线上
   delay7us();                 //延时7us,此处参照推荐的读时序图,尽量把控制器采样时间放到读时序后的15us内的最后部分
   if(DQ)                   //控制器进行采样
   {
    dat |= 0x80;            //若总线为1,即DQ为1,那就把dat的最高位置1;若为0,则不进行处理,保持为0
   }
   delay60us();               //此延时不能少,确保读时序的长度60us。
}
return (dat);
}
Write_One_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i=8;i>0;i--)
{
   DQ = 0;                        //拉低总线
   _nop_();
   _nop_();                      //至少维持了1us,表示写时序(包括写0时序或写1时序)开始
   DQ = dat&0x01;                 //从字节的最低位开始传输
                                 //指令dat的最低位赋予给总线,必须在拉低总线后的15us内,
                                //因为15us后DS18B20会对总线采样。
   delay60us();                      //必须让写时序持续至少60us
   DQ = 1;                        //写完后,必须释放总线,
   dat >>= 1;
   delay7us();
}
return (dat);
}
unsigned int Get_Tmp()                   //获取温度get the temperature
{
float tt;
unsigned char a,b;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_One_Byte(0xcc);          //忽略ROM指令
Write_One_Byte(0x44);          //温度转换指令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_One_Byte(0xcc);          //忽略ROM指令
Write_One_Byte(0xbe);          //读暂存器指令
a=Read_One_Byte();           //读取到的第一个字节为温度LSB
b=Read_One_Byte();           //读取到的第一个字节为温度MSB
temp=b;                      //先把高八位有效数据赋于temp
temp<<=8;                    //把以上8位数据从temp低八位移到高八位
temp=temp|a;                //两字节合成一个整型变量
tt=temp*0.0625;              //得到真实十进制温度值
                                //因为DS18B20可以精确到0.0625度
                                //所以读回数据的最低位代表的是0.0625度
temp=tt*10+0.5;               //放大十倍
                                //这样做的目的将小数点后第一位也转换为可显示数字
                                //同时进行一个四舍五入操作。
return temp;
}
void main()
{
    LCD_Char_1_Start();
    LCD_Char_1_Position(0,0);
    LCD_Char_1_PrintString("tempreture");
    LCD_Char_1_Position(1,9);
    LCD_Char_1_PrintString("C");
    while(1)
    {
    tempreture=Get_Tmp();
    sprintf(outputStr, "%4fC", tempreture);
    LCD_Char_1_Position(1,1);
    LCD_Char_1_PrintString(outputStr);
    }

}

网友A:
有没有尝试debug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尝试debug一下 ?

本人菜鸟不会弄啊

楼主(2013-12-10):
已作出,结贴了。。

网友B(2016-01-18):
引用 楼主:
已作出,结贴了。。

那你倒是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