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请教下USB键盘,怎么清掉大小写的状态。

楼主(2013-10-21):
背景:如图的一个设备,我要在STM32-2端链接USB鼠标,键盘,触摸屏,然后通过RS485把数据发送到STM32-1,
再由STM32-1通过USB把数据传到PC端。

问题:现在的上面描述的功能都已经实现,但是测试的时候发现个问题,当STM32-2端接上USB键盘且在大写锁定(键盘CAPS LOCK灯亮)的情况下
AC OFF STM32-2(PC端没有关机,状态不变。),再AC ON STM32-2的时候,因为我是RS485通信,没发读回PC的大小写状态,此时STM32-2端的USB键盘
CAPS LOCK灯是灭的,而此时PC的大小写状态又是大写,造成大小写与灯亮灭相反。

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谢谢。有没什么命令清状态之类的??、

楼主:
会的麻烦支个招,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清状态不对,实际上是应该设状态。

SMT32-1需要监测stm32-2的连接状态,或是stm32-2要主动告知stm32-1自己的状态。
在每次stm32-2断电、通电,都要通过stm32-1告知PC,键盘断开、接通。
键盘在接通时,PC机会发送大小写的状态,你根据PC机发过来的值,设定stm32-2的状态就行了。而不是stm32-2主动设定自己的状态,它是被动的。

楼主:
自己搞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