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一份atmega128开发板的资料包

楼主(2013-10-21):
学51的时候用的开发板+例程的方式,后来自己动手做了板子,入门还算顺利。现在想转入AVR,不想买开发板了,直接通过买板子带的资料包里的原理图自己做板子,所以希望前辈们给发一个你们买板子送的资料包(光盘),有原理图和常用的例程就行了,最好是atmega128的,谢谢了。

网友A:
AVR目前ATMEL重心放到XMEGA上面了,其实比老的AVR还简单而且有高低价版本按资源不同分级,老的AVR代理商也就卖个型号,支持的资源也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另一个http://pan.baidu.com/s/1vc3wU

不错不错

网友D:
之所以不愿意继续用avr是对as5以后的开发环境好失望,
等待atmel能够出一个简单的开发环境,即使as4+winavr也比as5好用。
如果有个像keil那样的软件就好了,可惜keil不支持avr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之所以不愿意继续用avr是对as5以后的开发环境好失望,
等待atmel能够出一个简单的开发环境,即使as4+winavr也 ...

KEIL的编译器远远不行,比IAR差一截。ATMEL的编译环境外观上与VS一致,底下的GCC也不见得比KEIL差多少,至少不用费尽力气选择编译环境了,还是一劳永逸的选择。自从换了ATMEL原厂的开发环境,原厂的仿真器,开发效率还是蛮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KEIL的编译器远远不行,比IAR差一截。ATMEL的编译环境外观上与VS一致,底下的GCC也不见得比KEIL差多少, ...

keil的编译效率还是不错的,现在开发arm的程序基本靠他了
gcc 本身没什么问题,就是那个vs2010太慢了,都已经用i5+4G了,还慢的很
何况我已经有一个vs2010了,为啥还要装一个那么大的开发环境呢。

网友E(2013-11-20):
引用 网友D:
keil的编译效率还是不错的,现在开发arm的程序基本靠他了
gcc 本身没什么问题,就是那个vs2010太慢了,都已 ...

你确定VS2010又被重复装了一次?我机器上有这两个软件,我不认为VS会被重装。整个装好之后克隆一下硬盘,以后就这么一直用着。

AS5.1+原厂仿真器JTAGE3,超级给力,下载和调试速度非常顺畅,从没出现过问题。我还是推荐这个配置。

网友F(2018-11-28):
谢谢了,AVR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