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共集电极电路请教

楼主(2013-10-21):
(无正文)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

网友A:
这已经是个“经典”问题了....

找本靠谱点的书,然后分析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已经是个“经典”问题了....

找本靠谱点的书,然后分析工作点。

我想了很久也没有想明白,既然共集电极输出阻抗低,且输出阻抗不应负载变化而改变,那上面说的负载低了底部截掉就没想明白了

楼主:
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
共集电集输出阻抗高吧。作射极跟随器用的嘞

网友B(点评):
背结论背反了。

网友B:
又是铃木雅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铃木雅臣。

这个也不光是这个人说的,我测试测试中也发现这样的现象,这个问题原因怎么解释呢?

网友B(点评):
铃木雅臣这书,不讲原理,所谓令读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C(点评):
从反馈的原理上说,输出电阻越小,负反馈的作用越小,加的信号大部分压在发射结上,导致发射结从正偏变成反偏,电流为0.

网友D:
这个和你选的三极管和工作点有关,比如你的管子的最大通过电流为10mA,在交流情况Re与负载并联,负载电阻为340欧姆,并联之后的电阻就为226欧姆,226*10mA=2.26V,所以如果你信号电压VPP=6V的话,在2.26V下方就会被削去.

网友E:
10#好比方!顶

网友C:
输出电压约等于发射极电位-隔直电容二端的电压(近于直流电压就是工作点的发射极电位),发射极电位已经不能线性跟随信号电平低部时,就叫削底波,以上分析电容是理想,交流阻抗等于0,冲放电电流不影响电容二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你选的三极管和工作点有关,比如你的管子的最大通过电流为10mA,在交流情况Re与负载并联,负载电阻为34 ...

如果按照你说,这个底部截掉是由于三极管的最大IC电流限制导致,那为什么讲电阻RE换成三极管后,构成推挽型射随器输出就没有这个问题呢,如果按照你说的是三极管IC电流不够导致,那改成推挽后也应该存在的吧?因为IC电流大小还是没有变化?这个怎么解释呢?

网友F:
1. 设静态Ie=10mA,它向正向伸展可以超过20,30甚至50mA以上;
    ——而形成波形负半周的实际是以10为中线向下伸展,最多是多大?
   ——极限值是零,幅度为10mA。它与正向幅度50相比,受到严重压缩,切幅削波
2. 说对了,由此可见推挽下管同样可以提供负向伸展20,30甚至50以上,双向等幅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设静态Ie=10mA,它向正向伸展可以超过20,30甚至50mA以上;
    ——而形成波形负半周的实际是以10为中线 ...

想通了一点,那单个共集电极电路,能驱动的最大负载等效电阻是不是:R=VI/IC,这里的R是RE与RL的并联后的组织?这样说正确吗?
    或者在确定了连接RL的负载后,要是输出底部不截掉的最大输入信号VI=IC*(RE//RL)?对吗?

网友F(点评):
对,是极限幅度

网友G:
这么理解吧。
发射极的静态偏执电流为I。
那么发射极的交流电流最小为-I(电流必须是流出发射极)。
发射极电阻RE和输出阻抗RL的并联电阻为R。
则输出信号最小为-I*R。

网友H:
分两步:
1 感性理解: 负载减小,会增大三极管的拉电流,拉到一定程度,由于物理限制,就拉不动了(也就是饱和了)
2 数学计算: 见典型的教材

我是个新手,估计是这样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