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帮忙看下这个片子的年份

楼主(2013-10-21):
在市场上搞了些STR731FV2,上面是这样写的
STR731FV2T6
Y
22 03W V6
MLT  22  832

网友A:
这个片子  不是很熟悉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如何   顶一个   先

网友A:
这样的片子   话说   找起来  也不是很好找   需要花时间去找一找  话说

楼主:
这个片子是我找来的,就是因为不知道年份所以有些不敢用。

网友B:
什么东东,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
请香主指示!

网友C(2013-11-23):
832---这个有点像,08年32周...

网友D:
ST的ARM 7,5V的版本。
Y                           -  版本号
22 03W V6          - 与 trace code相关,用户使用没出问题前不用理会。

MLT  22  832        -  前面三个字母是封装地,不是wafe的产地,别搞错了。 最后的是三个数字是生产时间,08年32周。中间的这个22,不记得了。

这个说明好像在勘误表里面有讲过,并且不是所以的ST MCU都是用同样的方式标注丝印的,这个需要注意。

网友E:
希望香主   能够出手指点一下   谢谢了   香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