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请问哪位神仙知道华北地区复费率时间设置?望不吝赐教!

楼主(2013-10-21):
请问哪位神仙知道华北地区复费率时间设置?我在百度上没搜到,希望知道的大侠们不吝赐教!多谢!

楼主:
Help!Help!有没有人看到啊?

网友A:
请打95598

有一种貌似是这样的
尖:11:00~13:00,20:00~21:00
峰:10:00~11:00,13:00~15:00,18:00~20:00
平:7:00~10:00,15:00~18:00,21:00~23:00
谷:23:00~7:00

另有一种

789月份
时段        分段        时间段
1        谷段        23-7
2        平段        7-8
3        峰段        8-11
4        尖段        11-13
5        平段        13-18
6        峰段        18-20
7        尖段        20-21
8        峰段        21-23

非789月份
分段        时段        电价        备注
峰段        8-11、18-23        1.3222        8小时
谷段        23-7        0.3818        8小时
平段        7-8、11-18        0.8395        8小时

楼主(点评):
谢谢,就是我不知道怎么结贴了,因为我不大会操作,所以分数给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打95598

有一种貌似是这样的

请问95598是什么电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打95598

有一种貌似是这样的

查到了,十分感谢

楼主(2013-11-26):
哪位回复一下,顺便接个分,我得结个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