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P430F149可不可以利用外部中断实现控制低功耗的开关

楼主(2013-10-21):
//说明:利用P1.5端口的中断功能,第一次进入中断,是系统进入低功耗LPM3;第二次进入中断,退出低功耗LPM3

int count = 0;  //记录进入中断次数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IFG &= ~BIT5;    //清除P1IFG
        P1IE |= BIT5;       //打开中断允许
        P1IES |= BIT5; //选择下降沿触发

       P4DIR |= BIT0;        //P4。0输出
       P4OUT |= BIT0;        //P4.0灯点亮
       _EINT();
        while(1);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1_5_ISR(void)
  {
if( ( P1IFG & BIT5) == BIT5 ) //中断响应
        {
            P1IFG &= ~BIT5; //清除中断标志
            count++;

            if(count== 1)        //第一次按下按键,进入低功耗
              {
                  LPM3;
                  P4OUT &= ~BIT0;       //流水灯关闭
              }
            else if(count== 2)   //第二次按下按键,退出低功耗
              {
                  LPM3_EXIT;
                  count = 0;
                  P4OUT |= BIT0;            //流水灯打开
              }
        }
}

问题是:第一次进入中断可以进入低功耗模式,灯灭;第二次时没响应,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第一次进入低功耗以后一直处在低功耗之中,P1.5端口不能输入了么?
对于低功耗不是很了解,上述程序写法是否有错,希望能人给予解答,万谢!!!!

网友A:
从LMP3模式下,唤醒进入终端服务程序后,SCG0仍然置位,DC发生器仍被关闭,MCLK不能正常运行
需要清除SCG0控制位才行

另外,你的count加到2之后,没被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LMP3模式下,唤醒进入终端服务程序后,SCG0仍然置位,DC发生器仍被关闭,MCLK不能正常运行
需要清除SCG0 ...

代码复制时写错了,实际已经做了 count 清零
我是想实现这样的效果:程序运行后,电机一直运转,当按下一次按键后,进入中断并进入低功耗LPM3模式,电机停止;
再次按下按键后,进入中断退出低功耗LPM3模式,电机继续运转  (P4OUT可以认为是电机的开关)
我按如上代码编写,可以进入低功耗模式,但按下第二次按键就没任何响应,是系统任然处在低功耗模式而没有进入中断?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A:
我已经说过了。CG0仍然置位,DC发生器仍被关闭,MCLK不能正常运行,需要清除SCG0控制位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说过了。CG0仍然置位,DC发生器仍被关闭,MCLK不能正常运行,需要清除SCG0控制位才行 ...

大侠,写下相关代码不,低功耗我没用过

网友A:
推荐你看看 MSP430系列单片机系统工程设计与实践 这本书,讲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