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H桥过流保护是否可行

楼主(2013-10-21):
又得向各位高手请教了:H桥电路如果发生过流的话,可能会把管子炸掉,我在下臂对地间加了一个采样电阻,采样电阻过流信号接比较器,当电流超过比较器阈值的时候,比较器输出信号直接将H桥驱动信号的使能端拉低,这样H桥被关闭,便起到保护管子的作用,各位高手不知道这样的方案是否合理,我在思考的过程中有这样一个疑问:当H桥被强制关断后,过流信号消失,而此时CPU的驱动信号仍然存在,于是IGBT又被打开,于是过流又发生,于是又关断,这样如果CPU的驱动信号不消失的话,IGBT会来回的导通关断,我觉得这样肯定会对器件和设备有影响。我现在希望在不改变驱动芯片的情况下,硬件电路这块实现这个保护,不知道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A:
不太可靠
最佳的是电流信号送单片机控制使能

网友B:
你这种方案我实践中没见过,感觉不太可靠。
你若觉得方案可行,不过你担心IGBT连续在进行关断开启的状态的话,你在软件上进行处理,在电流过流时,不仅要关闭IGBT最好把PLC(CPU)的脉冲信号也关掉。

网友C:
使用触发器把信号锁死。

网友D:
比较器设计成施密特型的,同时将信号送MCU。

网友E:
这种方案我正在用,确实有作用,来回关断也会对设备有影响,不过关断要比不关断好很多。楼主应该尽量不让电路过流,这才是王道。过流保护应该在极个别的情况下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方案我正在用,确实有作用,来回关断也会对设备有影响,不过关断要比不关断好很多。楼主应该尽量不让电 ...

您使用的是多高电压电流的管子,可能我觉得这样的硬关断,应该个管子的开断容量有关系。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赞同chunyang
老师和elec921的回复,我觉得直接关断并锁死才是硬道理,同时也要把信号送MCU, 如果先送信号到MCU(高压到控制有隔离,这个信号的传递时间上应该对于IGBT的短路耐受不短了),然后MCU经过隔离(又一个隔离的传递时间)再关断驱动,恐怕这个时候IGBT早就爆掉了。不知道我的理解和思路正确不,请大家指正和拍砖。

网友F:
采样电阻信号经比较之后可以断掉半桥驱动信号   最好是能通知CPU也让知道
进行软件处理或者人工参与之后再次开启
比如用DSP去控制   过流之后将DSP芯片的一个专用引脚拉低
里面可以进入中断  并且同时PWM高阻态

网友G:
过流保护接单稳态电路再保护,同时通知mcu,单稳态延时足够系统传输时间。

网友H:
弄个电流传感器,改变PWM的占空比是正道,极限条件下封锁PWM输出

网友I:
加一个逻辑电路就行了嘛。
只要设定电流比较器的输出为1时,则不管MCU输出什么,加载到MOS管上的都为低电平
只有在比较器输出为0时,MCU输出才有效,
列一个逻辑方程就行了。
貌似这种方法还是经常用的。

楼主:
受到很多启发,我这个菜鸟又长见识啦,谢谢大家

网友J:
不建议用这种方式做过流保护
常用的是采样过流电压控制法

网友K:
多大电流,多大电压,可以考虑用专门的电流保护。Power Switch。

网友L:
上端~~~~直接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