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电压转换芯片如何选电容

楼主(2013-10-21):
(无正文)

网友A:
极性电容一般是>=10uf的电解电容,ESR大,用于滤除低频噪声。
非极性电容一般是<=1uf的陶瓷电容,ESR小,用于滤除高频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性电容一般是>=10uf的电解电容,ESR大,用于滤除低频噪声。
非极性电容一般是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