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的输出 如果有电流倒灌 会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10-21):
假设dcdc输出12V,为一个变压器供电,变压器收到一个干扰对dcdc输出一个14V尖峰脉冲
如图
dcdc对于这个倒灌的14V会有什么反应那,为什么有的DCDC保护了,有的没有保护正常工作。
大虾们说下原理

网友A:
看你DCdc的输入电压范围,另外,对于突波有无吸收等

网友B:
没看懂你在说什么?根据你说的,遇到尖峰,有的DCDC保护了,有的没有保护正常工作,难道是过压保护?

楼主:
本来是DCDC输出12V,变压器作为输入端。
现在是变压器成了输出端,对DCDC的输出,输出了14V的尖峰。
应该有的DCDC过压保护了。
有的还能继续工作,没搞明白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