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表贴焊盘边缘引脚的焊盘加宽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13-10-21):
拆了旧硬盘,希捷的,仔细观察了一下电路板
里面有3个管脚较密,管脚较多的芯片(有个类似TSSOP-66之类),还有两个SOIC-8
发现这些芯片的边缘管脚焊盘都被向外侧加宽了,
比如SOIC-8,它的1,4,5,8脚的焊盘都被向外侧加宽了
TSSOP-66的1,33,34,66脚也被向外侧加宽了
请问这样做是有利于机器回流焊吗?

网友A:
更有利于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有利于焊接

道理是什么?
边缘焊盘力量大,可以把焊盘拉正?

网友B:
手工焊, 为了便于上锡和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焊, 为了便于上锡和定位.

这个,硬盘的电路板不是手工焊的吧
而且它只是边缘的引脚加宽了

网友C:
最好上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上图看看

有道理。拍了一些,不太清楚,所以裁剪了一下,注意看每排焊脚最两边的焊盘,都要宽一些。

网友D:
窃锡焊盘

网友D:
窃锡焊盘的运用:
       适用于焊点较密集的元器件,在波峰焊过程时减少和消除桥接现象。
a.  对单列或双列的多脚元器件(例如 SOP、接插件等) ,  可将元器件沿波峰焊方向最后1 只脚的焊盘面积加倍。
b.  对单列或双列的多脚元器件(例如SOP、接插件等) ,可将元器件沿波峰焊方向最后1只脚的后面再加上一个窃锡焊盘。
c.  对  QFP 元件,可将QFP 元件45°放置,并加以必要的窃锡焊盘,就可对脚距≥0.65mm 的 QPF 元件可靠焊接。 (普通波峰焊只能处理脚距≥1.00mm的QPF元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窃锡焊盘的运用:
       适用于焊点较密集的元器件,在波峰焊过程时减少和消除桥接现象。
a.  对单列或 ...

涨姿势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窃锡焊盘的运用:
       适用于焊点较密集的元器件,在波峰焊过程时减少和消除桥接现象。
a.  对单列或 ...

这种芯片不是波峰焊的吧
“窃锡焊盘”不是专门给波峰焊接做的吗?

楼主(2014-03-06):
今天看到一个资料,是这样说的:增大边引脚的引力,便于回流焊自对中